吹塑机气缸问题

楼主(2010-06-19):
做照明吸顶灯罩的,西门子plc控制,其他一切动作正常,就是开自动运行时下模气缸回程时很大振动,因为设备在二楼,都担心会振动坏楼层,气缸是200X315的,希望用过的朋友给点经验,才接触这种机械,谢谢

网友A:
加装节流阀就是了

网友B:
一般气缸本身就带有缓冲装置,如不带就只有加节流阀了。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明天先调节气缸本身缓冲装置试试看

楼主:
厂家来人加装节流阀了,是底座密封圈破了引起的,缓冲调节就没了作用

网友C:
加装节流阀 应该可以

网友D(2010-08-03):
最好是更换密封,不然加装节流阀暂时可以,使用久了对气缸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