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9):
请教高手在卷绕机用变频器能自动调整张力吗?有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变频器采用工程型的有编码器反馈(VC)矢量控制或者无编码器反馈(SLVC)矢量控制的均可。
张力控制的种类很多,不知道你的控制需求,也无法提供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了。^_^;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变频器?

网友C(2025-07-20):
都是用的PLC,西门子和施耐德的天下。

网友D:
用哪个变频器就去找对应的厂家,他们有成套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