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解的问题,变频器输出已安装滤波器但是还是有谐波!

楼主(2010-06-19):
一台800kva的变压器负载时380V 45kw的风机 用变频器拖动,现在开变频运行变压器出线的母线排的N线上就有35~45A的电流,转换到工频运行时母线排上电流消失了,变频器输入侧安装有电源滤波器 输出侧也安装有输出滤波器。N线的电流是否是变频器产生谐波造成的?用什么方法能改善一下。请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附图片:
母线排 R 、S、T、N各相电流

网友A:
N线进变频器的输入端了?如果是,为什么要这么接线?如果否,那是三相不平衡?也不可能吧?800kVA,比45kW负载大很多呢。所以很不理解你的问题呀。
顺便问下,变频器是谁家的?品牌?

网友A:
那只能说明你的滤波器白花钱了。国内的滤波器不好使,我用过。不但不能阻止噪声,反而自身发热后烧坏绝缘造成电源短路跳闸。最后干脆扔掉不要了,改为自制的滤波器,反倒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