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缺相

楼主(2010-06-19):
变频器输入电流三相不平衡,可控硅是新的,输入电压正常。为什么。是什么问题。不过变频器可以上到50HZ

网友A:
输入电流不平衡?可控硅的?不应该吧?系统输入电源是否还并接了其他的用电设备呢?测量点是不是没搞对?
变频器的负载是电容,怎么会不平衡呢?另外,整流电路用可控硅的变频器很少,西门子的是,你的变频器是谁家的呢?

网友B:
描述的不清楚,无法分析。

楼主(2010-07-25):
danfoss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缺相是整流电路(模块)的问题。如果是可控硅的,那与触发电路有关,另外主电路上的其他相关元件,也会影响桥臂的可控硅正常触发工作。

网友C:
真的是可控硅整流的话那就是触发电路有可能异常, 你的驱动器应该是较老的那种斩波驱动器驱动直流电机的吧?还有就是你在量测的时候电机负载在变动,你逐一量测的时间会有变更,负载一变,量的电流值也就变了。

网友D:
哈哈,如果选几台变频器实际测量一下三相输入电流,即使是在三相电源电压很平衡的情况下,三相电流值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与变频器的整流电路是二极管或可控硅的关系不大。
如果是30kW变频器,相电流相差10几安培,都可以认为是在正常范围以内。
只要变频器整流电路的六只可控硅或二极管的正向整流特性一致的不彻底(实际上可能很难确保其高的一致性),三相整流电流值就有差异。看来这种差异是被允许的,我测过多台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很平衡的至今未碰到过。
差异不是太大,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可以另选一台变频器比对一下,发现三相输入电流仍是不平衡的。

网友E(2014-07-05):
回复 网友D:
咸工,我也遇见一台富凌300系列37kw的,进去三相电电压平衡,电流有一项为零,三根线热。起初怀疑电机有一相断路,后来一想电机断路应该输出线热,电机不好启动,但现场电机客户说正常怀疑。就是整流的问题,因为我没在现场想让客户量一下整流但客户不会量,这种情况下整流能量出来好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