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发现步进电机定位不准怎么办
在调机过程中发现定位不准现象怎么办?把它拿下来呗!没什么可谈的是
吧!一般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引起:
1、 改变方向时丢脉冲,表现为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准,但一改变方向就累计偏差,并且次数越多偏得越多;
2、 初速度太高,加速度太大,引起有时丢步;
3、 在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4、 马达力量不够;
5、 控制器受干扰引起误动作;
6、 驱动器受干扰引起;
7、 软件缺陷;
针对以上问题分析如下:
1)一般的步进驱动器对方向和脉冲信号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方向信号在第一个脉冲上升沿或下降沿(不同的驱动器要求不一样)到来前数微秒被确定,否则会有一个脉冲所运转的角度与实际需要的转向相反,最后故障现象表现为越走越偏,细分越小越明显,解决办法主要用软件改变发脉冲的逻辑或加延时。
2)由于步进电机特点决定初速度不能太高,尤其带的负载惯量较大情况下,建议初速度在1r/s以下,这样冲击较小,同样加速度太大对系统冲击也大,容易过冲,导致定位不准;电机正转和反转之间应有一定的暂停时间,若没有就会因反向加速度太大引起过冲。
3)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被偿参数值,(因为同步带弹性形变较大,所以改变方向时需加一定的补偿)。
4)适当地增大马达电流,提高驱动器电压(注意选配驱动器)选扭矩大一些的马达。
5)系统的干扰引起控制器或驱动器的误动作,我们只能想办法找出干扰源,降低其干扰能力(如屏蔽,加大间隔距离等),切断传播途径,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常见措施: sales@lakeside.com.cn
①用双纹屏蔽线代替普通导线,系统中信号线与大电流或大电压变化导线分开布线,降低电磁干扰能力。
②用电源滤波器把来自电网的干扰波滤掉,在条件许可下各大用电设备的输入端加电源滤波器,降低系统内各设备之间的干扰。
• ±10V模拟接口(也可数字式接口)
• DC供电电压20-80V,最大峰值电流±12A-±25A,最大连续电流±6A-±12.5A
• 过压、过流、短路保护
• 12A8E、12A8M、BX25A20ACD、25A8M、50A8、50A20、120A10、25A8M 、BE15A8J、50A20IT型号
• 伺服驱动器、驱动器、直流伺服驱动器、美国伺服驱动器、进口伺服驱动器、进口驱动器、AMC伺服驱动器、模拟伺服驱动器、数字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卡、限压模块、过滤卡
可驱动无刷DC伺服电机在电流环、电流环、速度环及位置环下工作,且具有四象限再生电功能,电机需带霍尔传感器,速度反馈可以来自霍尔传感器,测试发电机或编码器的信号。

网友A:
学习了,很精辟!

网友B(2012-02-25):
美国AMC(ADVANCED MOTION CONTROLS)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集运动控制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运动伺服驱动产品可配套于各类有刷、无刷伺服电机。美国AMC公司主要产品有:模拟伺服驱动器、数字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卡、限压模块、过滤卡等,同时AMC也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定制产品和全套解决方案服务。AMC以其世界一流的质量和极具前瞻性的专业设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认可。

产品应用 可驱动无刷、有刷DC伺服电机在电流环、速度环及位置环下工作,且具有四象限再生电功能,电机速度反馈可以来自霍尔传感器,测试发电机或编码器的信号。美国AMC伺服驱动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机械、测量、激光、医疗、包装、印刷、纺织、侦查、影视、能源、通讯、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等行业。

更多美国AMC伺服驱动器产品信息请访问:www.lakeside.com.cn
更多美国AMC行业应用请访问:www.lakeside.com.cn/hyyy/
香港雷科赛自动化科技公司 成立于1997年,由在美国从事多年运动控制行业研究、教学、咨询工作的李博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创办,在美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均设有分部和办事处,是美国AMC公司授权的中国独家代理商机和技术服务处,AMC产品已经在国内众多的大中型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