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我厂的一台100p的ab直流变频器在停止状态时会报过流的故障,最开始怀疑是主板有问题,跟换后问题依旧,后来将互感器和电源板也先后跟换了还是在停止后不久就报过流故障,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为驱动电路返回的过流信号,有可能是驱动IC损坏。将驱动IC返回的过流信号屏蔽,如不报过流故障,则可以证实是驱动IC电路异常。注意检修中应将逆变电路的供电断开。

网友B:
看整流模块或逆变模块上有无损害!是否有接地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