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手里一把白光LED,突然想做个楼梯顶灯,找了个耐压400V的CBB474无极电容和几根4007管。想问问师傅们我这电容合适吗?电流会不会大了?怎么解决电流稍大的问题?是并联还是串联好?我打算焊30颗LED

网友A:
你不用4007二极管,将LED分为两组,每组15颗串联一起,将两组反向并联,也就是说反向并联后可以接交流电,并联后再与400V0.1uF电容串联接入交流220v电源即可。由于不知你的LED额定电流是多少,接好线量一下电流,如果亮度不够电流小,可将电容换为400V0.22uF。用电容给LED供电的缺点是如有1个LED损坏开路,所有灯都不亮。

网友B:
自己看发光管的电流然后计算 电容容抗计算:X=1/2πfC    474的是0.47UF

网友C:
我以前做过,采用的方法是,先用手电充电灯里的阻容元件,然后经过全桥整流,后串一个适当的电阻然后接LED,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