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单相pwm逆变输出的波形应该是按一定比例变化的等高不等宽的矩形波吧,怎么我们毕业设计中,发现同学们仿真出来的波形是正弦波啊。 难道我一直都理解错了吗??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们,帮我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帮小弟找找我思维上存在的错误啊!!

网友A:
非常正确,既然是仿真,就不是真的。真的就是你所说的,是方波。当然通过正弦波滤波器可以将方波改编为近似的正弦波。

网友B:
加了输出滤波器就变成了正弦波

楼主:
正弦波滤波器??  大哥您能把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和我说一下吗??
  这个正弦波滤波器是一个集成模块啊  还是由什么具体的器件所组成啊。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是由多个pwm波形叠加成近似正弦波,没有使用正弦波滤波器。难道低压变频器中的逆变都要在输出端加这个滤波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滤波器??大哥您能把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和我说一下吗??
这个正弦波滤波器是一个集成模块啊还是由什么具体的器件所组成啊。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是由多个pwm波形叠加成近似正弦波,没有使用正弦波滤波器。难道低压变频器中的逆变都要在输出端加这个滤波器吗??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机的传动系统初期,这个正弦波滤波器是必须要有的。他不是模块,是电抗器,如果你有这种经历,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口的国外原装设备,就会发现,他们每个系统都带着个滤波器。后来变频器技术应用在国内普及开以后,我们多采用国外的变频器带国内电机的结构,为的是省钱,结果,也把这个滤波器省掉了。

这主要为了省成本、省钱。因为,国外的电机和国外的变频器系统其成本基本是1:1,而我们的电机便宜,进口的变频器很贵,所以,电机坏了不在乎,变频器可不能坏。否则损失就大了。

那么有这个滤波器和没这个滤波器有什么不同呢?针对电机而言。有滤波器,其电机承受的谐波电压要小很多,没有的话,电机的绝缘强度必须能抗击变频器输出非正弦波所带来的高次谐波电压。为什么有的B级绝缘的电机,带变频器控制以后会损坏,拆开电机看线圈绝缘有孔状击穿的痕迹(如果不仔细检查,甚至发现不了被击穿的痕迹)。就是这个原因。加了滤波器,可以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仅此

楼主:
谢谢大哥最近对小弟问题的指教
   小弟刚刚毕业   在工作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以后有问题还望大哥们多指教下

网友C:
呵呵;现在用变频器配有输出滤波器的真的很少;
在国内只要成本便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