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请教各位高手:我看过一些关于设定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方法,比如通过惯量和转矩来计算.这些计算出来的时间都是一个保证变频器在启停时不报警的值.我想问问,要是我给变频加装了制动单元后,减速时间是否就能设定到最短的值呢?要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减速时间的大小,有没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当然有了。在中学的时候,物理学有个动能的公式:F=Mdv/dt;F-电机驱动力;M电机当量质量;dv/dt电机的加(减)速度。驱动力也可以折算到电机的驱动转矩上去;由此可以将电机允许的最大加(减)速度求出来,然后针对电机运行的最高转速至0速,求出加速(制动)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你要的变频器的加减速斜坡时间。

网友B:
惯量这个值可不好得来;
可以从大向小一点点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