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0):
假如我能保证我发送到每个电机驱动器里的脉冲序列是一致的,而且接收电机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也没问题。怎么样控制能保证两个电机的位置同步精度能最小,也就是我收到的各个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个数的误差在一定范围内?因为需要实时同步,所以控制起来困难重重啊~有兴趣的可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一般是由上位机来控制的,三菱的有二轴的定位模块,可以做二轴插补控制实现二轴同步。如要求精度高。位置增益参数设为一致。另外机器同一致的话那更好,二轴同步性更高。

网友B:
用插补的话,效果应该不错。就是感觉稍微浪费了一点,关键还是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没必要用插补。

网友A:
说的不错,但是不用插补一般很难控制同时启动伺服二轴,并让它们同时停下来。

网友C:
市场上也有专用的双轴同步伺服控制器,直接在驱动器级别实现同步,精度很高
你可以上www.nortiontech.com看看

网友A:
二轴同步的话,如果每轴的机械结构也一样的话,那么调试起来做到同步还是很容易的,如果机械机构不一样,如果轴的直径不一样大。那用三菱的MOTIOM的虚模式也很容易做到二轴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