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10-06-21):
我有一台11KW 电动机 接线柱出现拉辐打火现象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接线柱座 绝缘损坏?

网友B:
接线柱螺丝没有拧紧造成的,更换新的接线柱并拧紧螺丝。

网友C:
绝缘问题先排除一下,最好能加绝缘材料绝缘。另外,螺丝一定要锁紧,出现电弧的很大一个因素。

网友D:
线没有上好

网友E:
接触不良,绝缘不良。

网友F:
接线柱座 绝缘损坏,电压的问题

网友G: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

网友H:
同意绝缘、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I:
接线柱的绝缘损坏。

网友J:
还需要看绝缘板有没有碳化,如果碳化要把周边刮干净,再把镙丝紧固就可以了。

网友K:
接线柱绝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