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我的初学者,请问PLC内部时间继电器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各是什么时候触发啊?

网友A:
时间继电器,触点被触发的瞬间。
比如T100,设定10秒。一个上升沿触点。
那么T100被触发后,首先执行计时,到10秒后(计时完成),触点上升沿动作一下。然后等待下一次计时完成。

楼主:
那它的下降沿呢?

网友B:
当时间继电器失电时就是下降沿~!

网友C:
是问定时器接点的上升沿、下降沿吗?
问类似问题,比较好的情况是,说得具体一点。

比如,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疑问。
当然,积极思考,值得肯定。

网友A:
已经说了,
时间继电器,触点被触发的瞬间!!!也就是继电器线圈所对应的触点,高低电平转换的瞬间。
上升沿只是一个例子,你可以自己思考对应的下降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