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师付们好:
我现有一台国外拆回的三相50HZ整流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为33KV,付边输出电压为1KV,请问师付们它能在我国35KV电压上使用吗?

网友A:
我对电力方面不是很懂,这加两个千伏,可不同加一二十伏电压,是很危险的。再者国外不少国家用电频率和我国不是,是60HZ,要小心点用。的确是好用,即使是二手的。QQ:9751314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经营二手PLC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B:
一般电力变压器初级都是能调压的,看有没有。35KV电压等级实际电压要高。如果用的话,耐压差不多,励磁电流大些,次级电压偏高。

网友C:
如果是国外50HZ的按理应该可以用, 33KV的母线上最高电压为36.3KV (5%的线损+5%的变压器损) 高2KV空载电流会增加,但肯定不会到磁饱和值.
如果是60HZ用于50HZ的就应该用不了
但你这个要接35KV公共线路还需要经供电部门效验及同意,估计比较难.

网友D:
不能用。除非你到有资质的修试单位拿到形式试验合格证,并经过当地电力部门批准。

楼主:
各位的意见很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