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使用

楼主(2010-06-21):
有哪位前辈是在印刷行业做PLC的?能不能交流一下印刷机一般用的是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A:
呵呵;不同厂家都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在印刷行业,还是先花时间去研究一下设备的原理、工作参数等,而不是只关心PLC品牌;

网友B:
我摘录一句他人说的话:
    包装印刷等客户主要使用(台达)SV/EH2系列,主要是带2~4轴高速脉冲输出,可以驱动多台伺服,还支持插补。

   这是在对台达PLC作了解时,朋友写过来的;也不知这里的“印刷”与楼主的是否一致。
   我自己对这方面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