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FX3U的差别

楼主(2010-06-21):
最近要彷一台设备
其原机上配的是FX3U的PLC
大致上了解FX3U是新出的机种
想问一些小弟不太了解的问题:
1、和FX2N比较起来是否比较贵呢?(相同数量的输出入点)
2、FX3U运行速度比较快吗?与FX2N有什麽差别
3、要彷的设备是一凸轮传动机构
  凸轮是转速是100rpm~120rpm
    也就是每0.6秒,要完成一个PLC运作的循环
  每个循环内有5个气缸进行不同作动,且尚有一只伺服马达配合运转
  想问的是………FX2N的运行速度能达到吗?
    有更便宜的选择吗?
SORRY~~一口气发问了那麽多的问题
但是实在是苦恼小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不知站上的各位高手们,是否可以帮忙一下

网友A:
3U的更贵也更快,至于能不能用2N,您最好问原厂。说实话,这样的事情,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让一群人协助你做这种“偷鸡摸狗”、“偷梁换柱”的事。

网友B:
FX3U的是要贵
运行速度要快,比FX2N增加了一些功能
但按你的描述,有些功能可能没用上
厂家选用FX3U估计也考虑了它的加密性能,防止你们去读程序

网友C:
呵呵;以后FX2N是会停产的,用FX3U完全代替;

网友D:
既然是仿造,那你就没必要自己去琢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尤其是品牌!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PLC控制不像电子电路,了解要求后,可以另外选择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