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20KG铝锭连铸机整条线控制。

网友A:
呵呵;只要程序搞的定,可以换;

网友B:
只要能把程序搞定,什么品牌PLC上,都能啊

网友C:
搞清楚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以及动作要求,不改变输入信号、将输出信号与原来取得一致,也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把程序搞定,则可以更换PLC。

网友D:
完全可以,不过程序要移植过去,输入输出要对应。

网友E:
输入输出对应,而且要至少能看懂这两种PLC的程序才行。

网友F:
主要是程序

网友G:
有输功能不一样的设备哟!

网友H:
只要程序能搞定,有什么都是一样的

网友I:
只要能把程序搞定,什么品牌PLC上,都能啊。我厂用omron c200H 更换西门子s5 PLC

网友J:
关键是程序的问题别的没什么

网友K:
应该是只要能够将程序设计成一样的就可以的吧

网友L:
完全应该可以的,程序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M:
我已经把 原西门子 S7200换成现在的 三菱FX2N了, 呵呵,

网友N:
只要能够将程序设计成一样的就可以的

网友O:
外部线路的输入输出点也要一一对应,不同品牌的PLC输入输出点位置是不同的,所以还要更改PLC端子接线,再就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