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本人新手,第一使用三菱PLC(MT)和安川伺服电机。
我没有使用定位模块,使用PLC自身脉冲信号来定位。想请教下,三菱的脉冲输出是线性的还是集电极方式的,因为这两种方式接线还不一样。

网友A:
集电极输出;

网友B:
集电极和差动的接线方式不同,这个接线方式在你的伺服说明手册中会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现在还是碰到问题,不能运行伺服电机,请高手们不吝赐教,给予些指导,这里先谢谢了!
我用的是安川的SGDV-R90A01A电机和FX1N-60MT。
这里我也按照集电极电路连接,但脉冲信号还是没有收到,因此电机也根本没办法转动了。
我讲下我所有端口的连接以及我对电机的设置,希望大家帮忙找下原因。

集电极开路连接:
伺服端口7和11都连接电阻(2.2千欧)到24v电源
8连接三菱Y000,作为脉冲信号
12连接三菱y002,作为方向控制

伺服其它端信号:
伺服47连24v电源正端
40、42、43短接并连24v电源负端,就是让伺服一上电就能使能。

8到三菱x000作为报警

其它的就没连接了。

安川伺服设置:
P000:0010,就是位置控制方式
Pn200:为1000,1表示极开路信号指令输入,最后一个0表示符号+脉冲序列正逻辑。
Pn20E和Pn210则默认,这个跟这个问题无关。

我用安川伺服界面:
Un00C,查看过没有脉冲数,都为0
Un00D,同样没有脉冲

楼主:
再补充一点:
三菱PLC的指令就用了一条
x004通,则DRVA K10000 K100 Y000 Y002
也是第一使用三菱的PLC,就只会简单模拟。
x004通,Y000和Y002都是亮的。

网友C:
脉冲是不是5V 的? 最重要的一点你都没提.我们怎么帮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