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0-06-21):
有谁做过,可控硅检测的啊,选用什么仪器检测,一般都有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听说工控网上机械方面的达人特别多,所以想问下大家 关于 冷水机 工业冷水机 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好的,看下一篇帖子吧。《可控硅的测试》

网友C:
可控硅的检测方法,用数字万用表2000K档测正反相电阻,应该载10K~100K之间
用200档测门极电阻(G-K),应在10~2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