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

楼主(2010-06-21):
小弟在搞一台设备需要检测直径大约在0.5毫米左右的纱线的位置,现在使用的是欧姆龙公司E32系列光纤和E3X-DA11-S光纤放大器,由于该设备是移动的所以只能使用自反射的光纤且无法加反光板,在实际使用中效果不好。我询问过欧姆龙公司和巴鲁夫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均表示现有产品很难实现。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多建议

网友A:
跟基恩士联系看看,问下他们又没哟能检测的产品

网友B:
基恩士,   神视,都联系看看。

网友C:
用光纤做你这个项目的前提是只要测到丝线出现在要求的区域里就可以。如果选好了光纤还是可能实现的。目前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光纤的最好分辨率的范围很小,所以要求被测丝线偏离你所选定的探测区域不能太远。比如,这个光纤配合这个放大器,给出的技术指标是探测距离 20mm ,分辨率0.3mm, 似乎技术指标是够的,实际不然。它在20mm内能测到物体,没错。但是,在整个这个范围内能测到0.3mm 的物体,可就是你理解的错误了。它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能测到大约0.3 mm 的丝线,比如在10mm左右,在这个区域外,随你0.3mm的丝线乱晃,它也是测不出的。这好像和反光板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光纤的分辨率,和你所要求的探测距离。再有就是被测丝线跳动范围,如果想可靠检测,不如试试TAKEX的 FRL732BC+F80R .

楼主:
不仅是分辨率更重要的是响应时间,这台设备是移动的我试过将速度减慢欧姆龙公司E32系列光纤完全可以实现但该设备要求速度越快越好。我把响应时间调低分辨率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