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1):
一75KW电机接在convo的75KW的变频器上负荷加大电流到90A电机转速就下降负荷减到70A又正常
是电机功率没75KW还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A:
参数可设定为恒功率或恒转速

网友B:
参数设定可能不正确。

网友C:
学习了。。。参数我们总忘记

网友D:
仔细看看说明书,调整一下参数试试。不行就打售后服务的电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参数可设定为恒功率或恒转速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