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点仪的选择

楼主(2010-06-21):
我们公司使用的蒸汽加热器现一直未安装露点仪。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才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露点一般都用国际品牌

国内的也有,只不过主要技术还是来源于国际,国内只做一部分

欢迎来咨询 021-64940515  周世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