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求助

楼主(2010-06-21):
我在一家超市里做维修电工,今天碰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线路短路,引起跳闸,但原因找到了,是服装那里短路,我那里修好了,开了3个小时,要跳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住:那个服装柜那个表是前几天换的新表,我还疑是表的问题。)我的QQ是350990163。

网友A:
又跳闸,是不是原因没有完全找到。
跳闸后,又送上开关了吗,情况怎样?
是漏电保护动作还是过载、短路跳闸。

网友B:
你的开关是漏电的还是普通的,情况可不一样。

网友C:
漏电开关有问题没有

网友D:
漏电开关有问题没有
同意这种可能

网友E:
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F:
还有你用的开关是多大的?有没超负荷?

网友G:
看看对地电阻,属于软故障

网友G:
电线质量不过关,在跳闸后测试对地电阻和线与线之间的阻值你就知道了

网友H:
同意先测量对地对线电阻!

网友I:
如果线路没问题,跟换一只开关试试,有时候开关的质量也是大问题。

网友J:
是不是过载了,用熨斗之类的电器。

网友K:
你怀疑表的问题是没道理的。还是重点查一下电路。实在查不出来就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名牌空开试试。

网友L:
你用的开关是多大的?你的负荷是多少,还有你的线路上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M:
关闭服装部,如问题解决,以后就不要开服装部了

网友N:
是原装的吗?漏电开一定要安装在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以上.

网友O(2010-07-24):
漏电开关问题

网友P:
对的,漏电的开关和不漏电的开关,导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楼主要说下是什么开关了来

网友Q:
前面的帖子发的有道理,还要你细心想想查看以下你所用的开关,分析一下掉闸情况

网友R:
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S:
你用的开关是多大的?有没超负荷?

网友T:
线路、开关都要仔细检查。是漏电开关还是不带漏电的空气开关,整定值对不对,有妹妹超负荷。要逐个检查负载。可能那个负载如灯,先分析、怀疑,耐点心!

网友U:
他的意思是人家偷电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