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区别

楼主(2010-06-22):
请教
西门子国产s7-200与进口原装的在功能和编程软件方面的不同。请各位详细赐教

网友A:
CN在功能上没有不同~~~但是限定于中国制造,中国使用,如果你公司是做出口机械,那么要注意这点的区别,否则使用地不同,保修限制不同。

软件上CN要求软件版本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设置为中文。

网友B:
呵呵;CN的卖到国外,如果那边的人不懂中文,那么就没办法了;
在国内用除软件外,没什么区别;

网友C:
除了编程软件只能用中文版之外没啥区别 据说是西门子的一个进入中国的低价竞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