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M前加上一个@的前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2):
看了看手册没看明白,请老师给讲一下~!

网友A:
间接寻址,最终目标地址取决于数据存放的地址。
如:@D4000中存放的是16进制数100,那么@D4000等同于D256

楼主:
感谢cvlsam老师的回复~!
还有2个问题请教
1、对于图一中的区域比较是不是就是对@D4000的比较,那可不可以比较D4000呢?
2、图2中如果前面设置了D4000为&4010那是不是@D4000就是D4010呢?

网友B:
1.@D4000里面的数值是什么数,就是代表什么D,然后代表什么D里的东东跟你的&0--&999比较.比如@D4000里面数是&546就是把D546里的东东跟&0--&999比较.
又比如说@D4000是&4000那就D4000跟你的&0--&999比较.因为D4000被用在@D4000.使用时能出现D4000跟你的&0--&999比较.但D4000里面的东东只能是&4000.
2.你说对了.
希望"酸葡萄老师"没帮倒忙

网友C:
也跟着学习了哈哈

网友D:
加*号是间接寻址吧

网友E(2011-01-27):
加@时二进制的间接寻址,加*是BCD的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