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2):
//*******************************************
//****     多功能PCB板测试机         ********
//****                               ********
//****2010.6.19    STC90C58RD     12MHZ******
//P0 P4口做LCD显示HS32024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WDT_CONTR=0XE1;

sbit  BRS=P4^6;
sbit  BWR=P4^5;
sbit  BRD=P4^4;
sbit  BCS=P2^7;

unsigned char zhuanhuan[3];
#define DATA_BUS P0
unsigned char code str00[]="多 功 能 测 试 机";
unsigned char code str01[]="Version 1.00";

unsigned char code str02[]="温机NG, s";
unsigned char code str22[]="          ";
unsigned char code str03[]="感应NG, s";
unsigned char code str23[]="          ";
unsigned char code str04[]="LUX NG";
unsigned char code str24[]="      ";

unsigned char code str05[]="温机OK, s";
unsigned char code str06[]="感应OK, s";
unsigned char code str07[]="LUX OK";
unsigned char code str08[]="测 试 画 面";

unsigned char code str11[]="01";
unsigned char code str12[]="02";
unsigned char code str13[]="03";
unsigned char code str14[]="04";
unsigned char code str15[]="05";
unsigned char code str16[]="06";
unsigned char code str17[]="07";
unsigned char code str18[]="08";
unsigned char code str19[]="09";
unsigned char code str20[]="10";
unsigned char code str21[]="水滴灯测试规格:温机30~50秒,夜晚感应7~13秒,LUX为产品灯不亮";

bit  m00=0;
unsigned int n00=0;   //MS级计时

unsigned int miao00=0;   //S级计时
unsigned int miao01=0;
unsigned int miao02=0;
unsigned int miao03=0;
unsigned int miao04=0;
unsigned int miao05=0;
unsigned int miao06=0;
unsigned int miao07=0;
unsigned int miao08=0;
unsigned int miao09=0;
unsigned int miao10=0;    //S级计时
bit timepanding00=0;    //温机最大时间判定用
bit timepanding01=0;
bit timepanding02=0;
bit timepanding03=0;
bit timepanding04=0;
bit timepanding05=0;
bit timepanding06=0;

bit wenji01=0;       //温机判定变量
bit wenji02=0;
bit wenji03=0;
bit wenji04=0;
bit wenji05=0;
bit wenji06=0;
bit wenji07=0;
bit wenji08=0;
bit wenji09=0;
bit wenji10=0;

bit ganying01=0;    //夜晚感应判定变量
bit ganying02=0;
bit ganying03=0;
bit ganying04=0;
bit ganying05=0;
bit ganying06=0;
bit ganying07=0;
bit ganying08=0;
bit ganying09=0;
bit ganying10=0;

bit lux01=0;   //LUX测试变量
bit lux02=0;
bit lux03=0;
bit lux04=0;
bit lux05=0;
bit lux06=0;
bit lux07=0;
bit lux08=0;
bit lux09=0;
bit lux10=0;

bit xianshizhuanhuan=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1=0;//传送变量 温机感应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2=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3=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4=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5=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6=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7=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8=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09=0;
unsigned int wenjinchuansong10=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1=0;//传送变量 夜晚感应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2=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3=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4=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5=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6=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7=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8=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09=0;
unsigned int ganyingchuansong10=0;

bit tuidongqianxian=0; //推动前限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unsigned char code b1[];
void Locate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Reg,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BCS = 0;
 BRS = 0;
 DATA_BUS = CommandReg;
 BWR = 0;
 BWR = 1;
 DATA_BUS = CommandByte;
 BWR = 0;
 BWR = 1;
 BCS = 1;
 DATA_BUS = 0xff;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Byte)
{
 BCS = 0;
 BRS = 1;
 DATA_BUS = DataByte;
 BWR = 0;
 BWR = 1;
 BCS = 1;
 DATA_BUS = 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2;  //在12M晶振下接近1ms
while(usn!=0)
{
 us=0xf9;
 while (us!=0){us--;};
 usn--;
}
MS--;
}
}

//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0x00,0xCD); //Power ON,TXT mode,Display ON
   WriteCommand(0x01,0xF2); //Dis CLK_OUT,BUSY(INT) high,System clock 8MHz
WriteCommand(0x02,0x10); //ROM/RAM Speed1--60ns
WriteCommand(0x03,0x80);  //Advance Display Setup
WriteCommand(0x10,0x29); //Align Disable;Bold Disable;Cursor Disable
WriteCommand(0x11,0x20); //Cursor high = 2;Row Distance = 0
WriteCommand(0x12,0x91); //Disable Gray,Only use Page1;page1 OR page2;R/W page1
WriteCommand(0x20,0x27); //Active window Right = (320/8)-1 = 39
WriteCommand(0x30,0xEF); //Active Window Bottom = 240-1 = 239
WriteCommand(0x40,0x00); //Active Window Left = 0
WriteCommand(0x50,0x00); //Active Window Top = 0
WriteCommand(0x21,0x27); //Display Window Right = (320/8)-1 = 39
WriteCommand(0x31,0xEF); //Display Window Bottom = 240-1 = 239
WriteCommand(0x41,0x00); //Display Window Left = 0
WriteCommand(0x51,0x00); //Display Window Top = 0
WriteCommand(0x60,0x00); //Cursor Position (X) = 0
WriteCommand(0x61,0x00); //Begin Segment Position = 0
WriteCommand(0x70,0x00); //Cursor Position (Y) = 0
WriteCommand(0x71,0x00); //Shift Begin Commom = 0
WriteCommand(0x72,0xEF); //Shift End Commom = 239
WriteCommand(0x80,0x33); //Blink Time = 51
WriteCommand(0x81,0x00); //N_line inverse start Common = 0
WriteCommand(0x91,0x00);  //N_line inverse end Common = 0  (Disable)
WriteCommand(0x90,0x0C); //XCK  (8MHz*4)/(240*320*70)= 6
WriteCommand(0xA0,0x00); //Interrupt Setup & Status (Disable all INT)
WriteCommand(0xA1,0x00);  //Key Scan Disable
WriteCommand(0xA2,0x00); //Key Scan Data Register
WriteCommand(0xA3,0x00);  //Key Scan Data Expand Register
WriteCommand(0xB0,0x27);  //Interrupt Column = 39 (disabled)
WriteCommand(0xB1,0xEF); //Interrupt Row = 239 (disabled)
WriteCommand(0xC0,0x00); //Touch Panel Disable
WriteCommand(0xC1,0x0A);  //ADC Status
WriteCommand(0xC8,0x80); //Touch Panel Segment High Byte Data Register(TPXR)
WriteCommand(0xC9,0x80); //Touch Panel Common High Byte Data Register(TPYR)
WriteCommand(0xCA,0x00);  //Touch Panel Segment/Common Low Byte Data Register(TPZR)
WriteCommand(0xD0,0x18);  //LCD Contrast Control = 24
WriteCommand(0xE0,0x00); //Fill Data = 00H
WriteCommand(0xF0,0xA0); //Font ROM Control
WriteCommand(0xF1,0x0F); //Font Size = x1
}

//清屏
void LcdClear(unsigned char y)
{
WriteCommand(0x12,0x93); //同时写入两层RAM
WriteCommand(0xE0,y);
WriteCommand(0xF0,0xA8);
delay(5);
WriteCommand(0x12,0x91); //修正
}

//坐标定位
void Locate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WriteCommand(0x60,x);
WriteCommand(0x70,y);
}

//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tr)
{
LocateXY(x,y);
while(*ptr != '\0')
{
 WriteData(*ptr);
 ++ptr;
}
}

//显示开关
void DisplaySW(unsigned char X)
{
if(X==0) WriteCommand(0x00,0xC9);
else WriteCommand(0x00,0xCD);
}
zuanhuan(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xx) //将数字转换成字符串并显示在LCD上
{
  zhuanhuan[0]=xx/10+0x30;
  zhuanhuan[1]=xx%10+0x30;
  PutStr(x1,x2,zhuanhuan);
  zhuanhuan[0]=0;
  zhuanhuan[1]=0;

}

void zhuye()//显示器主页
{
   delay(100);
WDT_CONTR=0X34;
LcdInit();  //初始化
LcdClear(0); //清屏
delay(5);
DisplaySW(1); //开显示
delay(5);
PutStr(12,0x60,str00);
   PutStr(20,0xc0,str01);
   delay(500);
   delay(300);
   WDT_CONTR=0X34;
   delay(500);
   WDT_CONTR=0X34;
   LcdClear(0);
   delay(3);
   DisplaySW(1);
}

void chizhuye()//次主页
{   bit xunhuan00=0;
   unsigned int xunhuan01=0;
PutStr(14,0x00,str08);//显示测试页面
while(0==xunhuan00)
 {

PutStr(xunhuan01,0x24,str11);//01
PutStr(xunhuan01,0x34,str12);//02
PutStr(xunhuan01,0x44,str13);//03
PutStr(xunhuan01,0x54,str14);//04
PutStr(xunhuan01,0x64,str15);//05
PutStr(xunhuan01,0x74,str16);//06
PutStr(xunhuan01,0x84,str17);//07
PutStr(xunhuan01,0x94,str18);//08
PutStr(xunhuan01,0xa4,str19);//09
PutStr(xunhuan01,0xb4,str20);//10

if(28==xunhuan01)
    xunhuan00=1;
if(14==xunhuan01)
   xunhuan01=28;
if(0==xunhuan01)
   xunhuan01=14;
WDT_CONTR=0X34;

  }
PutStr(4,0xc4,str21);//产品规格
   delay(200);
WDT_CONTR=0X34;
}
void miaorst()  //秒变量清零
{
       miao01=0;miao02=0;
    miao03=0;miao04=0;
    miao05=0;miao06=0;
    miao07=0;miao08=0;
    miao09=0;miao10=0;
    miao00=0;
}
void bianliangqingling() //变量清零
{
          WDT_CONTR=0X34;
    miaorst();
    wenji01=0;       //温机判定变量
          wenji02=0;
          wenji03=0;
          wenji04=0;
          wenji05=0;
          wenji06=0;
          wenji07=0;
          wenji08=0;
          wenji09=0;
          wenji10=0;

          ganying01=0;    //夜晚感应判定变量
          ganying02=0;
          ganying03=0;
          ganying04=0;
          ganying05=0;
          ganying06=0;
          ganying07=0;
          ganying08=0;
          ganying09=0;
          ganying10=0;

    lux01=0;   //LUX测试变量
     lux02=0;
     lux03=0;
     lux04=0;
    lux05=0;
     lux06=0;
    lux07=0;
    lux08=0;
     lux09=0;
    lux10=0;

    timepanding00=0;
    timepanding01=0;
    timepanding02=0;
    timepanding03=0;
    timepanding04=0;
    timepanding05=0;
    timepanding06=0;
    wenjinchuansong01=0;//传送变量 温机感应
          wenjinchuansong02=0;
          wenjinchuansong03=0;
          wenjinchuansong04=0;
          wenjinchuansong05=0;
          wenjinchuansong06=0;
    wenjinchuansong07=0;
          wenjinchuansong08=0;
          wenjinchuansong09=0;
          wenjinchuansong10=0;

          ganyingchuansong01=0;//传送变量 夜晚感应
          ganyingchuansong02=0;
          ganyingchuansong03=0;
          ganyingchuansong04=0;
          ganyingchuansong05=0;
          ganyingchuansong06=0;
          ganyingchuansong07=0;
          ganyingchuansong08=0;
          ganyingchuansong09=0;
          ganyingchuansong10=0;

}

楼主:
void wenjijieguoxianshi()
{
  WDT_CONTR=0X34;
////////////温机结果01
   if((wenjinchuansong01>=30)&(wenjinchuansong01<=50))
    PutStr(3,0x2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2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2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24,wenjinchuansong01);//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2
if((wenjinchuansong02>=30)&(wenjinchuansong02<=50))
    PutStr(3,0x3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3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3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3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34,wenjinchuansong02);//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3
if((wenjinchuansong03>=30)&(wenjinchuansong03<=50))
    PutStr(3,0x4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4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4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4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44,wenjinchuansong03);//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4
if((wenjinchuansong04>=30)&(wenjinchuansong04<=50))
    PutStr(3,0x5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5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5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5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54,wenjinchuansong04);//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5
if((wenjinchuansong05>=30)&(wenjinchuansong05<=50))
    PutStr(3,0x6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6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6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6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64,wenjinchuansong05);//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6
if((wenjinchuansong06>=30)&(wenjinchuansong06<=50))
    PutStr(3,0x7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7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7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7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74,wenjinchuansong06);//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7
if((wenjinchuansong07>=30)&(wenjinchuansong07<=50))
    PutStr(3,0x8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8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8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8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84,wenjinchuansong07);//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8
if((wenjinchuansong08>=30)&(wenjinchuansong08<=50))
    PutStr(3,0x9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9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9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9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94,wenjinchuansong08);//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09
if((wenjinchuansong09>=30)&(wenjinchuansong09<=50))
    PutStr(3,0xa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a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a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a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a4,wenjinchuansong09);//实际秒数
///////////温机结果10
if((wenjinchuansong10>=30)&(wenjinchuansong10<=50))
    PutStr(3,0xb4,str05);//显示温机OK,温机  s
else
//     PutStr(3,0xb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0xb4,str22);//空白               //
 else
      PutStr(3,0xb4,str02);//显示温机NG,温机  s
   }
zuanhuan(10,0Xb4,wenjinchuansong10);//实际秒数
}

void ganyingeguoxianshi()
{
WDT_CONTR=0X34;
///////////夜晚感应结果01
   if((ganyingchuansong01>=7)&(ganyingchuansong01<=13))
       PutStr(17,0x2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2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2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2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24,ganyingchuansong01);//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2
   if((ganyingchuansong02>=7)&(ganyingchuansong02<=13))
       PutStr(17,0x3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3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3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3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34,ganyingchuansong02);//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3
   if((ganyingchuansong03>=7)&(ganyingchuansong03<=13))
       PutStr(17,0x4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4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4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4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44,ganyingchuansong03);//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4
   if((ganyingchuansong04>=7)&(ganyingchuansong04<=13))
       PutStr(17,0x5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5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5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5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54,ganyingchuansong04);//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5
   if((ganyingchuansong05>=7)&(ganyingchuansong05<=13))
       PutStr(17,0x6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6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6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6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64,ganyingchuansong05);//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6
   if((ganyingchuansong06>=7)&(ganyingchuansong06<=13))
       PutStr(17,0x74,str06);//感应OK, s
else
    PutStr(17,0x74,str03);//显示感应NG, s
zuanhuan(24,0X74,ganyingchuansong06);//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7
   if((ganyingchuansong07>=7)&(ganyingchuansong07<=13))
       PutStr(17,0x8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8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8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8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84,ganyingchuansong07);//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8
   if((ganyingchuansong08>=7)&(ganyingchuansong08<=13))
       PutStr(17,0x9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9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9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9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94,ganyingchuansong08);//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09
   if((ganyingchuansong09>=7)&(ganyingchuansong09<=13))
       PutStr(17,0xa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a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a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a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a4,ganyingchuansong09);//实际秒数
///////////夜晚感应结果10
   if((ganyingchuansong10>=7)&(ganyingchuansong10<=13))
       PutStr(17,0xb4,str06);//感应OK, s
else
//     PutStr(17,0xb4,str03);//显示感应NG, s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17,0xb4,str23);//空白               //
 else
      PutStr(17,0xb4,str03);//显示感应NG, s
   }
zuanhuan(24,0Xb4,ganyingchuansong10);//实际秒数
}
void luxjieguoxianshi()
{
    WDT_CONTR=0X34;
///////////LUX测试结果01
    if(1==lux01)
//     PutStr(31,0x2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2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2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2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2
    if(1==lux02)
//     PutStr(31,0x3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3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3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3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3
    if(1==lux03)
//     PutStr(31,0x4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4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4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4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4
    if(1==lux04)
//     PutStr(31,0x5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5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5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5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5
    if(1==lux05)
//     PutStr(31,0x6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6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6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6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6
    if(1==lux06)
//     PutStr(31,0x7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7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7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7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7
    if(1==lux07)
//     PutStr(31,0x8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8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8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8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8
    if(1==lux08)
//     PutStr(31,0x9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9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9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9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09
    if(1==lux09)
//     PutStr(31,0xa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a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a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a4,str07);//LUX OK
///////////LUX测试结果10
    if(1==lux10)
//     PutStr(31,0xb4,str04);//LUX NG
  {
 if(xianshizhuanhuan)
   PutStr(31,0xb4,str24);//空白               //
 else
      PutStr(31,0xb4,str04);//LUX NG
   }
else
    PutStr(31,0xb4,str07);//LUX OK
}

void wenjiceshi()//温机测试
{
  while((1==m00)&(0==timepanding00)&(1==p36))       //做十个秒级延时,来确认十个产品为ON的时间
 {
     WDT_CONTR=0X34;
  miao00++;   //判最大时间超50秒不做判定
     if(0==p33)
        miao01++;
     if(0==p32)
     miao02++;
  if(0==p17)
     miao03++;
  if(0==p16)
     miao04++;
  if(0==p15)
     miao05++;
  if(0==p14)
     miao06++;
  if(0==p13)
     miao07++;
  if(0==p12)
     miao08++;
  if(0==p11)
     miao09++;
  if(0==p10)
     miao10++;
  if((miao00>8)&(1==p36))
  {
     if((miao00>= 65)|((p33&p32)&(0XFF==P1)))
        { timepanding00=1; }
   }
  m00=0;

   }
  if((1==timepanding00)&(0==timepanding01))
     {
     wenjinchuansong01=miao01;
  wenjinchuansong02=miao02;
  wenjinchuansong03=miao03;
  wenjinchuansong04=miao04;
  wenjinchuansong05=miao05;
  wenjinchuansong06=miao06;
  wenjinchuansong07=miao07;
  wenjinchuansong08=miao08;
  wenjinchuansong09=miao09;
  wenjinchuansong10=miao10;
  timepanding01=1;
  miaorst();
  }
}

楼主:
void yiwanganyingceshi()
{

   while((1==m00)&(1==timepanding01)&(0==timepanding02)&(1==p36))       //做十个秒级延时,来确认十个产品为ON的时间
  {
      WDT_CONTR=0X34;
      if(((0==p34)&(0==tuidongqianxian))|(1==tuidongqianxian))
      {p22=1;tuidongqianxian=1;}
   else
         p22=0;

   miao00++;   //判最大时间超13秒不做判定
   if(0==p33)
      miao01++;
   if(0==p32)
     miao02++;
   if(0==p17)
      miao03++;
   if(0==p16)
      miao04++;
   if(0==p15)
      miao05++;
   if(0==p14)
      miao06++;
   if(0==p13)
      miao07++;
   if(0==p12)
        miao08++;
   if(0==p11)
        miao09++;
   if(0==p10)
     miao10++;
   if((miao00>7)&(1==p36))
    {
        if((miao00>= 20)|((p33&p32)&(0XFF==P1)))
           { timepanding02=1;tuidongqianxian=0; }
         }
   m00=0;

   }
if((1==timepanding02)&(0==timepanding03))
  {
       ganyingchuansong01=miao01;
    ganyingchuansong02=miao02;
    ganyingchuansong03=miao03;
    ganyingchuansong04=miao04;
    ganyingchuansong05=miao05;
    ganyingchuansong06=miao06;
    ganyingchuansong07=miao07;
    ganyingchuansong08=miao08;
    ganyingchuansong09=miao09;
    ganyingchuansong10=miao10;
       timepanding03=1;
          miaorst();
 }
}

void luxceshi()
{
while((1==m00)&(1==timepanding03)&(0==timepanding04)&(1==p36))       //做十个秒级延时,来确认十个产品为ON的时间
 {   WDT_CONTR=0X34;
  p23=0;
  if(miao00>=3)
     {
    if(((0==p34)&(0==tuidongqianxian))|(1==tuidongqianxian))
    {p22=1;tuidongqianxian=1;}
    else
        p22=0;
      }
  if(0==p33)
    lux01=1;
  if(0==p32)
    lux02=1;
  if(0==p17)
    lux03=1;
  if(0==p16)
    lux04=1;
  if(0==p15)
    lux05=1;
  if(0==p14)
    lux06=1;
  if(0==p13)
    lux07=1;
  if(0==p12)
    lux08=1;
  if(0==p11)
    lux09=1;
  if(0==p10)
    lux10=1;
  miao00++;
  if((miao00>=5)&(1==p36)&(0==p34))
      { timepanding04=1;TR0=0;tuidongqianxian=0;miao00=0;p23=1;p22=1; }
  m00=0;

    }
if((1==timepanding04)&(0==timepanding05)&(1==p36))
   {
   p20=1; timepanding05=1;//p20先断开,然后其它断开保证水滴灯光不会闪
   if(1==p36)
      {
       delay(900);
          WDT_CONTR=0X34;
        }
   if(1==p36)
    {
       delay(900);
          WDT_CONTR=0X34;
    }
 }
}

void main(void)
{
  P1=0XFF;P2=0XFF;P3=0XFF;
  WDT_CONTR=0X34;//看门狗开启分频清除时间为1.0485s
  zhuye();//开机主页
  chizhuye();//次主页..测试页
  TMOD=0X00;
// TR0=1;
ET0=1;
EA=1;
  while(1)

{
  bianliangqingling();//所有变量清零
  if(0==p37)   //p37启动
  {
   delay(1);        //启动
   if(0==p37)  //启动
      {
     LcdClear(0);
              delay(3);
              DisplaySW(1);
              chizhuye();//次主页
     if(0==p37)
       p21=0;        //P21下压ON
     while((~p21)&(1==p36))
      {
       WDT_CONTR=0X34;
      if((0==p35)&(1==p36)) //延时0.8秒
           {
          delay(200);
      }
      if((0==p35)&(1==p36))
           {
          delay(200);
      }
      if((0==p35)&(1==p36))
           {
          delay(200);
      }
      if((0==p35)&(1==p36))
           {
          delay(200);
       WDT_CONTR=0X34;
      }
       if((0==p35)&(1==p36))      //p35下压前限
         {
           p20=0;     //继电器ON
           TR0=1;  //定时开始
        while((~p20)&(0==timepanding05)&(1==p36))
          {
                 wenjiceshi();//l温机感应
              yiwanganyingceshi();//夜晚感应测试
              luxceshi();//LUX测试

        }
         }
     while((1==timepanding05)&(0==timepanding06)&(1==p36))
      {
          LcdClear(0);
                               delay(3);
                               DisplaySW(1);
                               chizhuye();//次主页
                         WDT_CONTR=0X34;

       p21=1; timepanding06=1;
       }
         while((1==timepanding06)&(1==p36)&(1==p37))
         {
          WDT_CONTR=0X34;
          wenjijieguoxianshi();
                         ganyingeguoxianshi();
                         luxjieguoxianshi();
          xianshizhuanhuan=~xianshizhuanhuan;
        if(p36&p37)
           delay(100);
        if(p36&p37)
           delay(100);
        WDT_CONTR=0X34;
        if(p36&p37)
           delay(100);
        if(p36&p37)
           delay(100);
        if(p36&p37)
           delay(100);
        if(p36&p37)
           delay(100);
      }
       }

   }

   }

     if(0==p36)//p36急停被按下
   {
     if(0==p20)
   {
     WDT_CONTR=0X34;
  p20=1;
     delay(1000);
     WDT_CONTR=0X34;
     delay(800);
        WDT_CONTR=0X34;
    }
   p22=1;p21=1; } //p20继电器 p22推动气缸 p21下压气缸全部回位

}
}

timer0()  interrupt 1 //1秒定时
   {
    TH0=(8192-1000)/32;
 TL0=(8192-1000)%32;
    n00++;
    if(1000==n00)
      {
     m00=1;
     n00=0;
    }
}

网友A:
板凳,看得我累死了~~~付个流程图不是更好嘛

楼主:
还以为没人看,程序本来不是太长,只是行间距太大,呵呵,改天传上流程图和一些显示图片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忙,一直没有将图传上来。

楼主:
有图有真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