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2):
各位大侠:我这边的PLC是GE的VERSAMAX,与浙大中控的ECS-100通信显示现场监控数据的,现在485口由于打雷坏掉了,请问能不能将PLC的232口转换成一个232和一个485口分别和现场触摸屏和远程DCS通信?如果可以 需要改动什么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等答案!

网友B(2010-07-22):
打DCS厂家服务热线
但从232和485角度讲,可以转换,有232转485模块。

网友C(2011-06-23):
通讯是可以的,但需要编写接口程序,这个要专业人士

网友D:
可以转换,我们现在所用的DCS平台可以接受第三方系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