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22):
请教各位大师PLC与上位机通讯,要不要用到C语言呢。是不是要专业去学C语言呢

网友A:
要看上位机是啥了,如果你用C写上位机界面,那不用到C都不可能啊。

网友B:
可以利用一些做好的组态软件,那就不需要自已开发了
你用这软件要做哪些功能呢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是这样子的,很多设备有跟 上位机一起用,就是可以在电脑改一些PLC工作参数。客户有这样的要求,现在有一部分生产纸板的设备都有这样用,如生产的米数,单片的长度等,参数,还有虚拟画面在上面显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