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2):
我单位有一三菱 FR-E740变频器,运转2、3分钟自动停机,出现代码E.10H,工作时三相输出电流为2.5A,基本平衡,从代码的说明来看提示为“浪涌抑制回路故障”,打算自己学着修一修,但是对变频器电路不太熟,在此请教各位位老师,谁能给点提示或建议?万分感谢。

楼主:
如果是空载运行,则一切正常,不知哪位老师给予指点,或提供参考电路图,谢谢啊~~

网友A:
如果是多年运行机器,应该检查一下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是否有失容现象了。或负载反发电现象严重,制动电路有异常,不能消除浪涌电压?
这种机型不太熟悉,提点参考意见吧。
空载正常,储能电容容量减小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在此向您致敬。
这台变频器使用有一年半,使用环境湿度很大,但是一直很正常,我现在已经排除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的故障可能性。变频器运转几分钟停止后,立即拆卸发现两个白色水泥电阻(18欧)异常热。
由于手头烙铁功率太小,无法焊下模块,因而也就无法测量反面的元件焊角,无法进一步检查,我打算过两天买个大烙铁,按您的提示检查一下,结果我会发上来,届时请您继续指教。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浪涌电压”是什么概念,与电动机反电势引起的泵升电压是一回事儿吗?电动机在正常的匀速运动时也会有反电势吗?

网友A:
白色水泥电阻(18欧)异常热,该电阻为充电电阻。若是,则为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充电可控硅元件未导通,逆变直流供电在该电阻上产生压降,使直流回路电压产生大幅度波动,从而报出浪涌抑制回路故障!
若如此,故障原因已然明了了!该原因和直流储能电容失容现象如此相似。
楼主落实故障原因后,希望能回帖说明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我也怀疑是这里的问题,本人有家电维修经验但是对变频器电路只是粗浅的了解,您说的“接触器未吸合或充电可控硅”在这块板子上是用场效应管实现的,我的思路跟您基本一致,但是苦于无法焊下这个场效应管来测试,等过两天有了结果一定来此汇报,十分感谢!

网友A:
"浪涌电压":直流回路有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正常情况下,直流电路应该是比较平滑的。现在因为充电接触器未吸合的原因,有负载电流输出时,充电电流在充电电阻上造成大的压降,使直流回路的直流电压出现大的跌落,可能为CPU判断为出现浪涌电压。与电机反电势造成的浪涌应该不是一回事。

网友B:
浪涌电压,在楼主的这种情况下,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是由于旁路接触器,或是楼主所说的旁路开关管,没有完好接通,导致母线电压降在充电电阻上了,直流回路电压不稳造成的电压幅度大的原因?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老师的回复,汇报一下这两天的维修情况。

经过仔细观察分析,发现这两个充电限流电阻的切换的确是靠一个微型继电器实现,而不是我上面说的场效应管(这个场效应管另有用途),由于继电器外型和安装位置有点特殊,所以起初没有注意到。由于这块儿板子是双面板,而且控制电路元件几乎全是贴片,再加上我对变频器电路不太熟,所以在拆装上颇费了些手脚。
在耗时近5、6个小时后终于将模块与电路板分离,又经过一番测量检查,发现继电器线圈的续流贴片二极管击穿短路,我想这是引起继电器不动作因而没有及时切断充电电阻的原因,用一普通二极管代替,然后用电阻法排除了线圈和前面供电的三端稳压器7818故障后,装机试验,结果故障依旧。

由于缺乏自信,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再次拆机——这种双面板实在太难搞。这次仔细分析了这部分电路,对其来龙去脉基本搞清,上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不够仔细——原来给继电器线圈供电的是一根极为纤细的铜箔通过反面的同心孔连接至三端稳压器,而这个同心孔由于二极管的短路电流过大,已经开路,用放大镜开不出来但是用表测量为开路。

继电器在我取下的过程中,由于加热时间过长,针脚已和内部的线圈开路,明后天买个新的回来准备再次试验,对此各位老师是否还有建议?

网友A:
应该是继电器没有吸合,工作电流在充电电阻上形成大的压降,故报浪涌电压故障了。
双机板和贴片元件,处理起来要细心,尤其是注意不要损伤铜箔条。好了,该台变频器可以修复了。

网友C:
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在18欧电阻两端装个开关,变频上电后几秒钟闭合开关,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2015-04-10):
处理了 吗我的也报 怎么修啊

网友E(2020-12-24):
碰上一例,是控制线圈的三极管基极电阻组织变大造成的,可以先测三极管附近的两个过控电压,正常在18V,偏离该值,着重检查三极管电路

网友F(2025-05-15):
电机能转几分钟 说明继电器吸合正常

网友F:
如果继电器吸合不上,单靠两个充电电阻供电,电机根本就转不起来,更不会转几分钟报警 ,三菱变频器报E.10H是运行时过流,换句话是电流检测回路有零件变质,这是正确的检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