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GP477R-EG41-24VP 屏幕闪烁!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哪方面故障?能否维修,费用大约多少?谢谢!

网友A:
液晶显示忽明忽暗吗?
你的屏是什么机器上用的?

楼主:
是与工控计算机连接使用的。不是一般的闪屏,而是不停地闪,就像人不停眨眼一样

网友B:
呵呵;这个只能检测一下;可能是背光灯高压板有问题;

楼主:
好像proface的没有高压背光灯吧,主板和液晶屏之间只有屏线连接,和我们一般的高压背光灯液晶显示屏不太一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送修或更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proface的没有高压背光灯吧,主板和液晶屏之间只有屏线连接,和我们一般的高压背光灯液晶显示屏不太一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
GP477R是没有。
但其他的有。
现在GP477R已经停产,但维修服务5年内继续。

网友C:
我见过此问题!!
你折开触摸屏。仔细看哪个电解容鼓起来。。你就把它换掉。。。故障自然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