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报警

楼主(2010-06-23):
一、机房温度过高的原因
1、网络服务器机柜发热密度过高,散热不良,造成局部过热。
2、机房空调制冷量不够。
3、空调等制冷设备异常故障停机。
4、空调在市电断电再来电不能自启动,而其它设备因有UPS不间断电源供电,正常运行持续发热。
二、机房超温的危害
据统计,在基准温度情况下,温度每升高10℃计算机的可靠性就下降25%,1、磁盘磁带会因热涨效应造成记录错误。
2、计算机的时钟主频在温度过高都会降低…….
3、UPS配置的铅酸密封免维护电池在高温情况下,使用寿命会急剧下降。
出现上述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将会可能造成机器损坏、数据丢失甚至引起电源短路、火灾等事故。
三、国内机房现状:国内多数中小机房无24小时值班,一般用巡查方式,不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非上班时间、节假日等存在安全隐患。

提供一套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如下
1、电话拨号报警方案:
停电、超温/湿/烟/水/门禁拨打电话报警于一体,可以打4个电话(提供一个分机线即可),带室温显示,温度可以自己设定。纯硬件设备,安装简单,摆放在机柜或桌面即可。
2.声光报警
报警内容同上,实现声光报警,报警器可放置于值班室。
3、短信报警方案:
报警内容同上,短信报警,可以给5个人发报警短信,可以短信查询机房状态,自动回复。
4、空调控制方案:

楼主:
方案详细说明 请致电:张先生0755-82730280或者13267084652,QQ:619959881/MSN:zonghengtong@hotmail.com

网友A(2011-06-16):
好比力网络型设备参数监控管理系统HBL-4800系列
HBL-4800系列内置WEB的网络型设备参数管理系统是一种对无人值守现场内的配电装置、动力设备、环境状况、消防安全等进行信息采集、监控管理的增强型网络设备,它集中了远程数据采集、内置上下限设置、实时状态显示、故障告警、应急控制、多点对多点联动、内嵌复用的RS485/RS232串口数据服务器、内嵌WEB配置网页等诸多功能。在该设备基础上建立的统一监控平台可极其方便的为现场设备管理和环境监控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不但大大简化了现场监控系统,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
功能特性
1、组网方式:基于IP的局域网、广域网、因特网、ISDN(2B+D)、2M、无线以太网等
2、基于WWW浏览器,采用B/S结构
3、支持紧急事件告警(当传输通道正常时,启动误告警过滤分析到监控告警响应时间、数据响应时间、命令执行响应时间不超过15秒,故障告警准确率100%。)
4、报警方式:本地声光,远程中心通过电话语音,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网管平台广播或监控中心声光报警
5、支持远程软件升级、更新;支持XML协议与.NET, JAVA平台无缝集成
6、支持多用户同时访问,设置密码认证机制
7、支持通过internet或GPRS向上位机数据交互
8、支持本地数据保存和报表输出
HBL-4800系列接口特性
1、内嵌8路对应8路的联动信号输出功能
2、双路远程服务器地址指向(双数据流)
3、8路光隔离遥信接口输入(干接点信号 或0-5V TTL电平信号,准确度:99.999%);
4、8路光隔离继电器遥控输出(240VAC/1A、48VDC/2A干接点,准确度:99.999%)
5、8路模拟线性信号遥测接口输入(精度:电量<1%,非电量<3%,直流电压<0.5%)
6、1个10M/100M自适应以太口(物理接口: RJ-45插座)
7、2路内嵌复用的RS232/485可选串口
8、1路内嵌的RS232串口
9、1个SIM卡插口
10、1个4路DIP拨码开关(DIP_1位ON,2位OFF为485串口模式;DIP_1位OFF,2位ON为232串口模式;DIP_3位ON为本地蜂鸣报警使能;DIP_4位ON为复位)
11、提供开放的软件接口,XML数据格式协议便于与第三方软件无缝集成
12、内置程序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升级
13、支持TELNET远程配置

输入 / 输出信号范围
1、线性模拟量: 内置10位A/D变换器,输入信号0V 到 5V直流或4-20mA
2、开关量状态输入:干接点信号 或TTL电压信号
3、继电器控制信号输出最大允许负载电流:1A/240VAC 或 1A/48VDC
4、2个复用的RS232/485接口, DB-9、公口
5、1个复用的RS232接口, DB-9、公口

运行环境
1、环境温度 摄氏 -10 ?C 到 +55 ?C
2、设备温度 摄氏 -20 ?C 到 +85 ?C
3、环境湿度 10% 到 90% 相对湿度
4、额定工作电压 220V交流 或 -48V直流供电
5、额定功率 小于20W

设备尺寸
1、长× 宽 × 高:482mm × 221mm × 44mm 重量:小于2公斤
2、安装尺寸:19英寸,1U标准机架安装(带安装件)

深圳市好比力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事业部
http://www.hbltech.net
诚招全国各区域经销商,请到公司网站申请,获得相关文件
QQ:21373847  E-mail:zj1136@msn.com
TEL:0755-33322082  MOB:13530305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