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06-23):
我有一台5T+5T的行车 行走电动机是用变频器康夭CVF--G2带动  有个问题就是行车几乎每次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运行只过流而停车 碳刷也换了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请问师傅 应该是什么原因 [电动机是两个0.8KW的 变频器是3.7KW ]

网友A:
查一下是否为机械上的问题,脱开变频器,为电机直接送上工频电源,用电流表卡一下是否也存在严重过流现象。变频器应该带得动的。另外,是否停车中过流,因惯性原因出现反发电,而停机,可为变频器增装制动电阻,以消解反发电能量。

网友B:
可能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C:
此处的滑线安装的是否有问题,或是否有啃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