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今天我测量了一下电瓶车的线路,发现零线对地电压在-19V左右,相线对地电压在29V左右。相线对零线之间的电压为正常电压48V。感觉好奇怪,是不是电瓶用的时间长了,坏了?为什么零线与相线电压产生漂移,而且零线的对地电压是负的?
经过本人的多次测量,零线的对地电压都是负的,一般在-9 ~ -19之间波动,但相与零电压始终正常。电瓶车的使用也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哪位给分析一下。
后来测量另外一辆电瓶车时,其零线对地为0V,相线对地电压为48V。表现正常!
这就有点疑惑不解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没接触过电瓶车,就是像高尔夫球场里的电动球车、电动摩托车一样的吗?好像是交流电才有相线零线的叫法,直流电不这么叫。

多数是“地”与“零线”接触不良了。找个指针式万用表量量看。

网友B:
你的几只蓄电池串联点有接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几只蓄电池串联点有接地的现象.

照你说的,我起先也怎么想的,但是我用表量了一下电瓶铁架对地没有电压,所以我就排除这个可能了!你说呢?

网友B:
你的那个对地指的"地"是那里?
在测量时有没有在充电?
蓄电池铁架对输出负母时是不是绝缘的?

楼主:
地是大地,也用手握过,也用车的铁架做地测过,电压几乎一样。
测量时并没有充电。
用数字万用表测过,对地绝缘良好。(地指铁架)
请分析分析!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C:
用数字万用表测

网友D:
绝缘不好,与车架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E:
电瓶车 是直流供电 哪来的相线   只有+  — 四组12V电瓶 串联 得出 48V   电瓶车是串励电机 带动  有个串励电机控制器  (我公司电动叉车就是48v  澳珂玛电动货车也是串励电机控制)

网友F:
中间的个别电池已虚接地,查一下线路了

网友G:
直流电,哪里来的相线和零线之说。

网友H:
交流电才有相线零线的叫法,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个别电池已虚接地,查一下线路了

拆开看了,好像就是你说的,但没看到碰铁架的情况,现在又正常了!
我试过打铁架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池的触头,与湿的纸板接触构成虚地!)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什么条件可以构成虚地?
比如过需要多大的铁块,或则多大的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