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中TIMX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6-23):
[
是这样的,我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就是TIMX计数为零的时候T0000也不通,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你的T000常闭与T000常开同时动作,能维持T000常开长期接通吗?
你这段程序只能变成一个尖脉冲振荡器。

网友B:
为0,那就是在一通一断,你是观察不出来的,用微分监视一下T0,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