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今天在工地看到一个配电箱,一只电流互感器一只电流表一只电流换相器测三相电流,大惑不解。看了看接线,也没看明白。是不是愚弄人呀。在网上查,有一本书叫什么常用电路115例,介绍有这种电路,只是没看到具体电路。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都要2个.接成不完全星型接法.

网友B:
三相完全平衡的时候可用,例如电机。。。

楼主:
谢谢二位师傅的回复。
接成不完全星型的做法我见过。
三相完全平衡的时候测一相电流就知道其他两相。也就没必要加个电流换相器。我觉得这个电盘加个电流换相器,纯属懵人。

楼主: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多,回的少呀?大概都同意我的观点吧?

网友C:
同意文先观点.

网友D:
完全可以,主要用于小电流的,电流监视要求不高的场合,节约成本,空间和重量.我也做过工地.

网友D:
三相电流要分三次看,特别是要接电焊机前看下接哪2相比较合理.

网友D:
三相电流转换器是要自己重新接线的,直接换上去的不行.关键在这里.三相转换器自己改装的特殊用途还有很多,如双吊钩行车的单联动控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流要分三次看,特别是要接电焊机前看下接哪2相比较合理.

分三次看也得有三个电流互感器呀。一个互感器怎么看到另外的两相电流呢?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