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有个问题请教咸工及各位:我碰到过几种驱动板,六路驱动IC都是pc924或是A4506或是HCNW3120,都是芯片本身不带管压降检测功能的。虽然没有坏(只是拆出来研究一下的心情)。假设一下:如果在检修驱动电路时,想拆下IGBT检测六路波形时, 大概会有报警是吧,如果有,我们常规的做法一般是从电流检测部分屏蔽检测点吗?比如说:A786J、A788J、A7840、A7800等。具体短接或屏蔽哪些检测点?希望能把如何操作说的具体一些,就像咸工书里说的屏蔽PC929和A316J那样,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请咸工级高手们给予指点,本人将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HCNW3120等不带IGBT管压降检测功能,故无须从驱动电路来屏蔽OC信号。
对模块的保护是由输出电压检测、输出缺相检测电路来实施的。
可以脱开模块后,直接检修,不一定会报OC故障的。检修中根据所报故障,如OH等,再逐一将所报故障屏蔽掉。
可能是不报的,也记不大准了。手头有机子的话,可以作一下试验的。印象中这类机型是不报OC或SC故障的。除非驱动IC外围电路仍有IGBT的管压降检测电路存在,如安川616机型,检测电路由分立元件组成。

网友A:
也有的机型是由直流回路串接电流检测元件,实施OC保护的,则在脱开模块检修中,是不报故障的,就方便多了。

楼主:
像咸工您所说的:对模块的保护是由输出电压检测、输出缺相检测电路来实施的。
那么一旦有报警的话,有没有一个大体的屏蔽思路,围绕这个思路我们采取有效的办法,我们检修岂不是更快捷,请咸工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