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我是用三菱FX2N+485DB与岛通温控器MAC3D做通讯,不管怎么样都通讯不上,急死了,那个帮忙看一下,先谢谢了!

三菱通讯设置为:无协议    8位  无校验  停止位1   9600   控制线   RS485  延时为1000nS

岛通温控器通讯设置为:SHIMAX标准通讯   9600   8位   无校验   停止位1   STX   XOR的BCC的块校验    地址号1

我用计算机软件发送   SXT   011R01000   EXT   50  CR  能正常接收到数据。

换成ASCI码16位就是02    30   31   31   52   30  31  30   30  30   03    35   30   0D,这些数据我是这样发送的

LD  M8000

MOV   H0C83 D8120

LD M8001

OUT 8161

LD M2

RS     D0     K28     D100     K30

LDP M1

MOV   H2      D0

MOV   H30     D1

MOV    H31    D2

MOV    H31    D3

MOV     H52     D4

MOV      H30    D5

MOV      H31     D6

MOV       H30      D7

MOV       H30      D8

MOV       H30      D9

MOV      H03      D10

MOV      H35       D11

MOV      H30     D12

MOV       H0D    D13

然后是接收部分,不知道错在哪里,望大家多多出主意!很急!!!!!!!!!!!!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按照格式用ASCII码发送测试下看看

楼主:
我在计算机用调试软件调试,不接PLC通讯正常,一接到PLC就接收不到反馈。
我想用计算机用串口调试软件跟PLC连接,可惜不知道怎么编程。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你的PLC程序不全,
参考编程手册上的把SET M8122
和 RST M8123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程序不全,
参考编程手册上的把SET M8122
和 RST M8123补上

我试过了,接收就接收到02一个字符,其余都没有,是为什么?

楼主:
o   我今天修改了一下,结果我发送过去什么就接收回来什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