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450V/60Hz  37kw的电机怎么计算电流? 是不是也套用380V电机电流公式I=P/1.732Ucosφ η,将cosφ和 η都按0.85算,U=450V代入公式计算?

网友A:
对.三相功率计算应该没有后面的系数η.

网友B:
计算功率这个工式,只根电压电流有关系,跟频率没多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