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我是T形图 和SFC都在学……

指令我不想学……觉得学了也会忘

网友A:
SFC,IL,ST,LAD,FBD全面开花~~

网友B:
这些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C:
刚开始学习,可以学用梯形图
但是即使是梯形图中也是要用到各样的指令的,有的可以记不清楚,用到时能在手册中找到也可以

网友D:
看你用什么PLC了,如果是s7-300想查表就只能用指令表,梯形图没法用指针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