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现场总线的几种国际标准
1、IEC技术报告(即FF H1)   基金会现场总线
2、ControlNet现场总线         美国Rockwell公司支持
3、PROFIBUS现场总线          德国Siemens公司支持
4、P-Net现场总线                丹麦Process Data公司支持
5、FF HSE现场总线              美国Fisher-Rosemount公司支持
6、SwiftNet现场总线           美国波音公司支持
7、WorldFIP现场总线           法国AlStom公司支持
8、INTERBUS现场总线         德国Phoenix Contact公司支持

网友A:
没三菱的CC-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三菱的CC-LINK?
好像国际标准里还没有

楼主:
FF总线
Ff技术特色
   1、Ff不仅是一种总线,而且是一个系统,是网络系统,也是自动化系统。可以理解为是DCS+网络。,它使系统即具有自动控制能力,又具有网络化数字通信能力。其网络通信围绕自动化任务进行。
   2、Ff系统是全分布式自动化系统。
   3、Ff系统是通信网络,而各种自动化设备作为其网络节点,实现信息共享和自动化功能。节点具有通信能力、控制功能。
   4、Ff总线能够通过网关与管理信息系统对接,为管控一体化提供条件。
Ff主要技术内容
   1.通信技术
   2.标准化功能块(FB)与功能块应用进程(FBAP)
   3.设备描述(DD)与设备描述语言(DDL)
   4.通信控制器与智能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接口技术
   5.系统集成技术
   6.系统测试技术
通信技术
   基金会现场总线的通信技术包括基金会现场总线的通信模型、通信协议、通信控制器芯片、网络与系统管理等内容。它涉及一系列与网络相关的硬软件,例如通信准软件、被称之为圆卡的仪表用通信接口卡、FF与计算机的接口卡、各种网关、网桥叫继器等。它是现场总线的核心基础技术之一。
Ff总线分类及拓扑结构
   1、FF现场总线两种类型,即H1和HSE
     2、HSE--高速现场总线,通信速率为100Mbps, 采用冗余技术,只有总线型拓扑结构.
     3、H1--用于过程自动化的低速总线,通信速率为31.25kbps,可以总线供电,并提供本质安全.H1的拓扑结构可采用总线型,树型和菊花链型拓扑结构,在同一网段可以是混合型拓扑结构.
     4、HSE和H1之间通过链路设备LD连接.
按照设备的通信能力,Ff将通信设备分为三种类型:
   链路主设备(Link Master Device):有能力成为链路活动调度器LAS(Link Active Scheduler)的设备,包括主机接口或某些基本设备。
   基本设备Basic Device:具备基本通信能力,即只能接受总线命令作出响应的总线设备,不具备LAS能力。
   网桥Bridge:用于连接不同传输速率或不同传输介质的设备,比如将下游各个H1网段连接在一起的设备,同时也是H1和HSE接口设备,它必须成为链路主设备。

楼主:
Profibus总线
ProfiBus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包括:
   1.由现场总线报文——ProfiBus-FMS是一种用于车间级监控网络,是一个令牌结构、实时多主网络
   2.分布式外围设备——ProfiBus-DP是一种高速低成本通信,用于设备级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使PROFIBUS-DP可取代4-20mA或24VDC信号传输
   3.过程控制自动化——ProfiBus-PA是一种专为过程自动化设计,可使传感器和执行机构联在一根总线上,并有本征安全规范。
其它技术特点:
   1.信号线可用设备电源线。
   2.每条总线区段可连接32个设备,不同区段用中继器连接。
   3.传输速率可在9.6kB/S~12MB/S间选择。
   4.传输介质可以用金属双绞线或光纤。
   5.提供通用的功能模块管理规范。
   6.在一定范围内可实现相互操作。
   7.提供系统通信管理软件(包括波形识别、速率识别和协议识别等功能)。
   8.提供244字节报文格式,提供通信接口的故障安全模式(当IO故障时输出全为零)。

网友B(2010-09-22):
没CC-Link也就算了,连DeviceNet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