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指令!

楼主(2010-06-24):
请问如果PID指令不用积分项、微分项,当当前值大于设定值时,PID的输出会怎么变化?不变还是减少?

网友A:
不知哪位朋友这样试验过,可否请回复一下。

网友B(2011-05-12):
你是仿真还是在实体上?
我今天使用了   当测量值小于设定值时,你设定PID是逆控制,我在实体上进行程序调试,PID输出先由偏差值往上升。(参数设置为Kp=1,积分和微分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