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三菱PLC联网(N:N)后,各PLC间是如何联系的!(程序太大,看不懂,想知道在PLC程序中是如何联系的,也就是控制中怎么联系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程序太大?哪里的程序?
没看通讯手册说明,那里的程序很小的
N:N通讯,设置好后是哟有一部分M和D是共享的,
第一个PLC控制的区域第一个PLC可读可写,其它的PLC只能读
第二个PLC控制的区域第二个PLC可读可写,其它的PLC只能读
.........

网友B:
FX系列通讯手册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