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各位高人.我想请问您们一个问题 我做的一台设备 利用两个接触器控制两个小电机 0.75KW..控制线路没问题 但是一测试  A接触器闭合 然后B接触器再闭合 就会出现A接触器弹出 而且A接触器会看见很明显的电火花 而且接触器的闭和弹开时候声音震动很强烈...有时候两个接触器闭合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没画出图不好说。
应该是接错线了!

网友B:
接线错误或者接触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线错误或者接触器本身有问题。
清理下灰尘

网友D:
接错线了或图纸错误

网友E:
接触器是新的么? 我以前用的旧接触器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成新的就OK了。

网友F:
是否第二个接触器吸合期间,即第二台电机起动期间引起控制回路电路低落,引起接触器吸合不良。电源电压过低或配线线径过细引起电压跌落过多?

网友G:
有点火花是正常的,但你控制的是小电机,不应出现此类问题。检查一下接触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其他无问题的话,可注意一下6楼所提情况,看是否因为振动而使接触器跳开。

网友I:
接错线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帮助 ...我已经解决了问题了 不是线路问题 我经过检测一切正常线路设计

后来我观察我的控制线路的小继电器DC12V的  我想可能是接触器的震动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我把出问题的继电器换了一下  问题就解决了 哈哈...虽然问题很简单 但是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J:
接触器嗡嗡响,你看看接触器铁芯有没有问题,线圈电压对不对,再重点再检查线路

网友K:
检查接线是否有虚接,是否接错,都不是的话,就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L(2010-07-24):
是接触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