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丹佛斯HLP-A变频器往高调节电位器(频率超过1.5Hz)报警(E.COn或E.COA),卸掉电机,调节频率到1.0Hz左右测量,无输出电压!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注:这是一个旧的变频,无说明书,参数都是原先的!有知道参数设置的(第一加速时间、第一减速时间、制动方式等等几个重要参数分别是几号参数)希望能给我发一下!

网友A:
空载1Hz以上有输出电压吗?若有,是参数调整的问题,不是变频器的事。

网友B:
丹弗斯HLP说明书:

楼主:
空载没输出!上面写明了!Thank you all th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弗斯HLP说明书:

非常感谢!

网友C(2014-11-10):
我遇到就是先检测驱动上的电容,经常是电容不好,尤其是小功率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