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convo的cvf-g2  75KW带75KW电机调到50HZ负荷加大输出电流到90多电机转速就下奖负荷减少输出电流70A又正常变频器没到额定功率不知啥原因

网友A:
电机额定功率达不到,原因很多,首先是你测量的电流是否可靠?如果测量的电流是“假”的,那就是你测量的问题了。再有,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达到了额定的标准呢?还有,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否被限制住了(在变频器内部)?当然还有,不会把电机的额定频率或极对数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