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4):
要保护一个电路 是直流24V  请问有没有这种压敏电阻来保护电路        或有没有一种微小的 直流24V过压继电器       就是来保护一块直流24V板子     请高手指点  电流不超过2A

网友A:
加稳压模块

网友B:
用2个24V稳压管反串联后再并在需要保护的地方.

网友C:
一般好像就安装一个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