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请问有做过异步电机矢量控制的前辈吗?小弟想请教一下,dq电压指令如何计算?
我现在是如下计算的,可运行起来电机的实际转速过高,电流也较大,id,iq不能跟踪给定值。还望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
d = K * (r1 * id -  * l1 * iq);
q = K * (K_d * (id_ref - id) + omega_e * l1 * id + r1 * iq + ((omega_e * M * M) / L2) * id);

网友A:
不是做变频器的,所以全然不知。

不过,我在想,矢量控制的转矩电流分量和励磁电流分量应该是闭环控制关系。比如,当确定了电机模型以后,励磁电流分量在额定转速以内,是恒定不变的,转矩电流分量要根据负载的大小,通过闭环控制自动调节的。

当电机设定的转速高于额定转速以后,要根据电机的电动势来确定励磁电流分量的大小,向下调节(改变)以保证实际的电机电势恒定在额定电势不变。

也就是说,这些参数都是靠闭环调节的算法来完成的。才符合实际的控制要求吧。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错误出在参数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错误出在参数上?
我的意思是说,控制两个电流分量要做闭环调节,而不是开环的计算。让其实际值自动的跟踪设定值。形成闭环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