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三菱伺服电机,电动试运行正常。但接上脉冲源(运动控制卡)时,电机无法转动。显示界面显示脉冲点数在增加啊,为什么电机不转?

网友A:
伺服没有接收到运转信号,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连控制卡前,点动伺服试运行过了,电机能动。
连上控制卡发脉冲时,伺服显示的计数器在累加啊,应该接受到信号了,为什么电机不动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伺服,是不是你的脉冲频率较低,而三菱的赐福编码器分辨率又高,电机在缓慢转动而没发现转动

楼主:
谢谢了,是我把速度调太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呵呵;
如果不转,伺服显示的计数器在累加的话,一般会报警的;

网友B:
对于像MR-J3这样在电子齿轮比1:1情况下,要262144个脉冲才能转一圈,如果给定脉冲的频率很低,伺服转动的时候,只通过眼睛看难看清楚,容易认为没有转动。

网友D:
看反馈脉冲就知道了,只要反馈脉在改变,电机就在动作。

网友E(2010-09-08):
请教。三菱MR-j60A-D33伺服器的D33是什么意思?与MR-j60A有什么区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