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HHS自控调节理念
——用计算机程序进行控制调节的理念

黄惠生    huhush1@163.com  15536337358

摘 要  本文企图用“HHS自控调节理念”给自控调节技术打开一片新天地,让它从繁琐的数学公式中解放出来,还它物理过程的真面目,以便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到自控调节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中。文中详细讲解了“HHS自控调节理念”,以及按它的思路编的几个典型算法,算法简单直观。基础算法只有一个参数,且只有13个可选值,能快速准确求出设定状态的驱动值,使系统稳定,抗干扰性强,这里不存在非线性问题,基本解决了单参量控制问题。也介绍了按此思路编的调试算法的工具——被控物理模型,用它调试就像用真设备调试,使用简单,结果可靠。它是独立于控制算法的、通用的,你也可用自己的算法像控制真设备一样控制它,成为你调试自己算法的得力工具。

  本文只涉及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数字控制)的参数调节(过程控制)的领域。
  IT时代,何必穿PC新鞋,走PID独木桥——PID是让计算机模仿“模拟控制电路”进行控制,没有充分发挥计算机的优势。被控系统的过渡过程本质是物理过程,为甚么非要转化为数学模型,然后用数学规律去控制?
  提出“HHS自控调节理念”——用物理规律控制物理过程,用物理模型研究控制算法,将人的预估和判断能力赋予程序,将人脑的文字思维赋予算法,以求维持量和变态量为着眼点,用一步一步、一步一法解决非线性和干扰难题,让工程技术人员能成为自控调节技术创新的主体。
 本文未列参考文献,原因是该列的太多了,它包括笔者所掌握的全部理论知识,物理的、数学的、专业工程的、甚至哲学的,因这些知识在制定控制策略时都用到了。但有一篇文章必须提及,那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冯纯伯院士的文章“自动控制所面临的挑战.”。他精辟地指出目前自动控制面临的两大大难题:建被控系统(尤其是非线性系统)的数学模型难的问题、过分依赖数学家来发展自控调节技术的问题。并提出一个解决思路,冯纯伯院士说“人们的思维有两种,一种是数字的(Numeracy),一种是文字的(Literacy),后者常常含有更多的智能信息。目前现有的建模和控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数字式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人在控制时并不一定需要知道精确的数字,而常只需要某些动态特征,例如系统是否会振荡、稳定度大不大,等等。”和笔者的想法有点不谋而合,这大大增强研究下去的决心。
  内容:            一、HHS自控调节理念的核心
二、类速算法
三、被控模型的建立
四、类温自适应算法
五、类温自适应优化算法
六、类温测参算法
七、类温测参后程序控制算法
八、压力流量解耦算法
九、HHS自控调节理念产生的原因
十、HHS算法产品简介
一、HHS自控调节理念的核心
   控制的目的就是用适当的驱动使被控设备的被控量达到要求。在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时,控制算法的任务就是根据被控量的当前值来确定下步的驱动值。
   控制过程可分两阶段——把被控设备由初始状态推到要求的稳定状态,然后维持这个稳定状态。
   在稳定状态阶段,整个驱动用于稳定状态的消耗,下面把这个驱动叫“维持量”,这部分常以单位时间耗量计算,如功率。
   多数设备,启动后,一直用维持量驱动,设备就会达到设定的稳定状态。从这个角度说,控制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按设计设备时用的公式计算出维持量就行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有的被控量,如温度,只用维持量驱动,达到设定的稳定状态太耗时间,二是不易算准维持量,或维持量要随环境条件变化而变化。
   对耗时长,可加大驱动来解决,加大的部分叫“变态量”,用来改变设备状态之意,这时它常以累计量计算,如能量。如温度设备,设备的各部分有热容量(每升一度需要的能量),设定温度减起步温度乘以热容量就求得变态量。
   理想的情况是,已知变态量和维持量,先用变态量驱动,变态量用完后,虽未达稳定值,也立即改用维持量驱动。这样可最快地达到稳定值。虽然这不能完全做到,但这是重要思路。在后面介绍的HHS类温测参算法接近了这个理想。
对环境条件变化就只能边控制边计算。
  “维持量”和“变态量”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可扩展。如:对与稳定状态较近的状态所需的变态量有“纠偏量”的含义;在程控被控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匀速变到另一值)时,可将稳定状态定为匀速变化状态,其“维持量”等于一个匀变的维持量加一个变态量。
   显然,“维持量”和“变态量”的性质不同,算法也应不同,应分别计算。“维持量”应算准确,多数可用物理中的平衡类规律(如能量守恒定律,驱动力与阻力平衡)来计算。现有算法多用积分方法,造成易振荡的缺点;
  “变态量”多采用估算,根据控制中被控量变化情况估算。可以估算的前提是,虽然估算面对的是黑匣子,好像无从下手,但这个黑匣子不是随便做出来的,它是设计人员精心计算设计出来的,它的总驱动功率与“维持量”或“变态量”及被控量设定值是有合理比例的。不可能设计成,用10KW的电炉丝去加热并保温一茶杯水到80度。有此合理比例,就能进行估算,这就是用文字思维来解决问题。HHS自适应算法能做到:一个是长时间才能稳定的真空干燥箱,一个是十来分钟达设定温度的塑料袋封口烙铁,不改参数就都能控制好,不亚于PID控制的。当然“变态量”也可测出,或用物理公式算出。
  控制过程的核心,就是不断计算“维持量”和“变态量”,这个理念使制定控制战术思路十分清晰,能大大简化计算公式。
  现有算法不将“维持量”和“变态量”两个量分开算,这就造成,在“尽快达设定状态”和“防振荡”之间,顾此失彼,不易恰到好处。只好两方面都迁就点,降低控制效果。
  过程控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时间。HHS自控调节理念是如何处理这个量的?还用前述的黑匣子概念。系统设计者对被控量采样周期的确定,必须满足过程快慢和控制精度的要求,原则是能及时采样到被控量的变化。于是,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把采样周期定为算法的控制周期,并把它定为算法的时间单位。一个控制周期就是前述的“一步”,计算一次驱动输出。(注意,控制周期与输出周期无关)。HHS算法只完成由当前被控量值计算驱动输出值的任务,工作方式是,主控程序定时调用一次,调用时写入被控量当前值,读出输出值,对算法来说,就是过了一个时间单位。温度过程是慢过程,HHS类温算法一般一秒调用一次。
  HHS自控调节理念认为,对控制来说,其任务是前瞻性的,预估性的,因而驱动引起被控量变化的趋势,是制定控制策略的要点。
  HHS自控调节理念根据被控量变化的趋势,把单参量设备分类——在驱动过程中,突然撤消驱动,被控量是按原方向变还是反方向变。A、按原方向变者如温度控制,加热升温过程中停加热,温度会继续按原方向变——上升,这类被控设备叫“类温设备”,这类设备还有个特点,所需变态量大、维持量小,升温时要全功率加热,保温时多数只需10%以内的功率,较难控制(参看第三部分的类温被控设备)。位置控制也属此类设备,撤消驱动,物体因惯性仍会继续运动,位置仍然前移。B、反方向变者如速度设备,撤出驱动力后,速度开始减小,这类被控设备叫“类速设备”,一般流量、压力设备属此类设备。在要求不高时,这类设备可用“一直用维持量驱动,设备就会达到设定的稳定状态”方法控制。
  显然,对这两类设备要用不同的控制策略,HHS自控调节算法 就分“类温算法”和 “类速算法”两种。
HHS自控调节理念认为,在控制过程中,设备是一步一步走向稳定的。根据前一步的数据来确定下一步的控制战术,其准确性肯定比从整体模型数据来确定时要高,而且简单。 “一步一法”可以只考虑设备在这一步时的特性,将设备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线性系统,就像由采样值计算温度值时,把“温度-采样电压”曲线分段成直线,而且分段很多,得到被控量和驱动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笔者所谓的“趋势算式”,用它计算维持量。用当前被控量变化情况估算变态量。显然,现代控制理论最头痛的系统非线性问题不存在了,甚至外界的干扰问题在这里也不存在了,多省心。
  实际上,多数改进的PID也是基于这种思维,如分段PID,但只是给PID打补丁。
  于是,你知道被控物理过程中,各物理量间的关系,就可找到可用的趋势算式,不需要繁琐的数学推导。
  现代控制理论总是想找一个(或一套)对系统的整个过程都适用的计算公式,即使没干扰的情况下,已肯定是件很难的事。何况还有不确定的各种干扰。其思路有点自找麻烦。实际上,离稳定状态较远时,准确计算的意义不大。应把精力放在关键的地方。
  HHS自控调节理念认为,不能盲目追求无偏差控制,在稳定阶段,重点不在减小静差,而应着眼于在摆动中减小摆动。在发现偏差时立即给驱动加纠偏量,及时纠偏减小摆动。消除静差的思路会误导控制策略。
  理由是,数字控制中的驱动值不可能连续变化。用X1驱动,被控量稳定到Y1,用X1+1驱动,被控量稳定到Y2,那么当设定值Yn在Y1和Y2之间时,无论如何也不能稳定到Yn,即不可能消除静差。只能在高于Yn时用X1驱动、在低于Yn时用X1+1驱动、Y值必然上下摆动。一般设备的驱动值X的分辨率常小于Y的分辨率。PID宣称用积分法消除静差,它忽略了数字控制和模拟电路的区别,模拟电路是连续变化的,积分可消除静差,但数字控制时,往往受驱动值分辨率的限制,消除不了静差。
  驱动的分辨率还影响积分纠偏法在稳态下纠偏的速度,经常看到操作员为此干着急——明明已超过设定值了,但看不到驱动值减小。等待积分出一个字的输出后,输出才会减小,显然是滞后纠偏,波动必然加大。
  一个算法的通用性和抗干扰性,从它需要设置的控制参数数量和参数可选值的数量看出,显然它们是成反比的。参数多、可选值多,通用性和抗干扰性必然差。HHS自适应算法只有调节强度一个控制参数,并定为0-12共13级。真空干燥箱和塑料袋封口烙铁的温度特性相差很大的设备,不改参数的HHS自适应算法能将它们都控制好,目前有这样的算法吗?
  参数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它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就清楚,对系统设计、提高控制效果、用户使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如对温度控制,环境温度对控制效果影响很大,在夏天整定的参数,冬天不好用。若算法中有环境温度参数,则用户在不同季节设置对应的环境温度,可解决这类问题。更进一步,用热电偶测温的冷端补偿温度就是环境温度,就不需要修改,彻底解决这问题了。如果算法中有某阀门的参数,则换阀门后修改为新阀门的参数即可。
  2、 HHS自适应算法的调节强度物理意义明确,值大对应过程快但过冲大,反之过程慢但过冲小,非自控专业用户也能按控制效果情况修改它。同时,不同用户对这两点有不同要求时,提供了选择设置的余地。
  3、 显然,宁肯设置3个物理意义明确的参数,也不愿设置一个对效果影响不明确的参数。HHS测参算法所测得的参数,用户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测出。
  4、 参数可在控制过程中测出,如对控制起关键作用的“维持量”、“滞后时间”等。PID的参数在控制过程中很难测出,因它是整个过程的参数。
  5、 如果将HHS自控调节理念及算法的原理教给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并在设计时考虑控制策略,则可能添加几个对控制大有好处的物理量的测量环节,尤其是设备和环境干扰量。上述环境温度即是一例。
  HHS自控调节理念扩展了制定控制战略的路子:也就是“维持量”和“变态量”有多种计算途径:
  1、在设计设备硬件时得出:设备的设计者在设计时,他必需按设备的工作原理、结构参数和运行参数进行计算,他首先要确定的就是“维持量”和“变态量”的大小(定驱动功率),自然有详尽的计算法和相应的数据。比如,设计一台恒温设备,设计者要根据设备大小和要在多长的时间内升到设定值,来决定加热功率大小,这个时间乘以功率就是“变态量”。要根据保温结构确定保温功率,也就是“维持量”。当然这不会很准,但比无边无际地去找要快而容易了,控制时加点纠偏算法即可,减小过渡时间。这是编写某种设备专用算法的路径。
  2、进行测参操作(自整定)得出,这里,测定出维持量和变态量;也可测定出执行元器件的特性曲线、运动构件的质量、惯性等,控制中用这些参数计算出维持量和变态量。
  3、控制过程中,一步一法,边驱动,边利用反馈量计算“维持量”和“变态量”,实现“自适应”。这主要用在使用条件变化范围大的通用控制程序中。HHS自适应算法即属此类。自然上两类中也含这方面的计算——在修正维持量时。
  在维持量和变态量的计算中,直接用物理规律的公式或工程计算公式进行,有以下优点:
  1、一个系统过程所遵循的物理规律较多,因而控制战术的选择的余地很大,便于得到控制效果好的算法或程序。例如系统的稳定状态实际是个平衡状态——能量平衡或力量平衡,用这两个平衡规律来计算维持量,是很好的方法,可惜现代控制理论不用。
  2、用物理规律控制物理过程的思路设计出来的控制程序参数,其物理意义明确,不仅有利于程序编制者调试,也有利于系统使用者理解和操作。
  3、不同的物理过程的参数名称虽不同,从哲学观点来看,其遵循的多数规律是相似的,因而可编出通用性很强的算法和程序。
  4、直接用物理公式或工程计算公式来建系统中被控部分的物理模型,使模型更接近真实设备,不会因数学变换而变形。用它调试控制算法,和用真设备调试一样,调试好就能用于实际。
总之,从下面的几个应用实例,可以看到在HHS自控调节理念下,可以得到PID(包括它的改进型)达不到的控制效果。

 余下内容请下载看,欢迎批评指教。

 本文去年年底曾投稿自动化学报,不出几天即退稿,退稿说明:
  在控制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哲学"。工程和应用背景的学者们比较喜于和长于"从物理到物理"的研究哲学,直接面向实际问题和实际对象,对已经揭示的控制原理和规律能够提供直观和易于理解的阐述,在工程教育和现场应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一般不易于发现新现象和新规律,形成严密的控制理论。数学和理论背景的学者们比较喜于和长于"从数学到数学"的研究哲学,面向系统问题和理论模型,对已经揭示和正在形成的控制原理能够发现新现象和提供新规律,形成比较严密的理论但还属于有待应用学者们再研究的基础理论,毕竟马克思也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才能看做很好地发展了的",但不易于为众多的工程师们所理解和认同,处于"曲高和寡"的尴尬状态。多年以前,就有有识之士倡导和力行 "从物理到数学,再从数学到物理"的研究哲学,以期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这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鉴于本刊的征稿范围,不可能也不准备成为这种讨论的场地,敬请本文作者予以理解,并建议作者将文稿投寄相关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如"中国控制会议"、"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中国控制教育年会"等,以期引起有效的关注和讨论。

  好像只有数学的东西才“发现新现象和新规律,形成严密的控制理论”,那怕它“曲高和寡”(没多大实用价值)。本来杂志就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
  自动化学界就这样的被统治着。如何能创新!

网友A:
多谢楼主的资料,下载来看看!

网友B:
好!新理念。下载收藏。

网友C(2010-08-03):
除了1楼的贴,我还在楼主博客里找到了《HHS自控调节算法演示说明.DOC》。我读下来的感受是:确无创新。应该说楼主的贡献在于把有些抽象的数学概念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便于缺乏数学知识(没有数学分析的基础概念)的人理解。不过,副作用就是这些人的理解可能有偏差、妨碍深造。
下面从《HHS自控调节算法演示说明.DOC》的第一页中略举几例:
1、原文上来就说不需要数学模型就可以用计算机控制。作为一个资深程序员,我无法想象这如何实现,除非楼主说的“计算机”不是现在的数字计算机。而且他对数学模型的批驳,比如数学模型“以偏概全”,这其实正是数学模型的价值所在:“抓住主要矛盾”。
2、接下来又说:“……把被控系统推到稳定状态和维持稳定状态两段”。其实“维持稳定阶段”本身就是系统不断偏离稳定状态(顺便说一下:“稳定状态”这个说法本身也不科学,应该是“目标状态”,就不扯远了)然后又被推回“稳定状态”的过程,所以这种阶段划分方法本身就不合理。
3、所谓“类温过程”“类速过程”,不就是有无惯性么?有什么必要又新搞两个概念出来?而且“停止加热后,温度要继续升高一段时间”这话也违反常识。如果真的100%地停止加热(切断电炉电源并把电炉和一切热源都挪开),温度怎么会继续升高呢?
总之,所谓HHS并没有跳出PID算法的范畴,确切地说它是PID的雏形阶段。
楼主是一位喜欢思考的人。我也经历过楼主的阶段。不过请楼主想一想:在我们之前,人类已经取得了许多工程成就。如果现有的技术是瞎扯,这些成就哪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先学习。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共勉!

楼主:
看问题要实事求是
1,我感到,经典控制理论中,“数学模型”这个词是特指经“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传递函数”变成的数学模型,我的文章中所说“不用”的,是指这类模型,如果引起误解,这里赔礼了。说这种数学模型以偏盖全,好像楼上是承认的(反映主要矛盾),我没必要再多说。好像解决问题时,主要矛盾是随解决方法的不同而变的,楼上用楼上的方法是主要矛盾,而楼下用楼下的方法就不一定是主要矛盾,还请楼上见谅。
  反复推敲“数学模型”这个词,感到它太笼统,如 F=ma 算不算物体运动的“数学模型”?以后文章用这个词要加定语。
2,“稳定状态”“目标状态”之争与主题有关吗?
3,用电炉热水,在加热过程中拉闸后,电炉丝的温度确实不会上升,可水壶中的水确实是会继续上升的,不知楼上的“常识”是要控制电炉丝的温度还是要控制水的温度。不知楼上经历过控制“电炉热水”阶段没有?
4,我在说到HHS自控调节理念的起因时,说:笔者就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PID:
在计算机诞生前,自控调节是用模拟电路实现的(现在还在很多场合使用,计算机程序暂无法代替它),而确定模拟电路及其元件参数是难题,就想出了“经典自控理论”那套方法,用拉普拉斯变换出传递函数,使系统中电路部件和非电路部件变成类似部件,把它们连成一个系统,得到系统的特性数学表达式,检验系统性能,从而确定控制电路及其参数。这绝对是天才发明,没此发明,设计不好系统。现在用模拟电路控制时,仍需要这套方法。
在计算机诞生后,此法通过“离散化”被沿用了。“沿用”前,没认真分析计算机程序和模拟电路间的本质差别:模拟电路不能像计算机程序那样,可在控制的不同阶段用不同公式计算,而且可以赋予它文字思维;模拟电路输出不能像D/A转换那样,想变到多少就能到多少;也没想,有新工具了,是否有别的路可走。
  “这绝对是天才发明,没此发明,设计不好系统。现在用模拟电路控制时,仍需要这套方法。”——“瞎扯”是这么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