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请教55KW电机工频运行不加变频器,和加变频器后在25HZ时运行能节电多少?谢谢

请回答的朋友将详细的计算公式和过程写下来,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给个标准答案吗?我等

网友A:
看下变频器上的电流算一下

网友B:
加变频器后25HZ运行能节电多少?这还要看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C:
我认为工频传动与变频传动之比较,其节能效果不是纸上谈兵算出来的,而是实际检测统计出来的。节能效果与诸多因素有关,电流、电压、功率因数、谐波畸变率等等,他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通过计算来获得结果的。

网友D:
呵呵;这个不是用公式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E:
根据所带负载的不同,所消耗的电能是不同的,

网友F:
加变频后节能量虽然有和转速的立方成正比的说法,但最好还是实测,而且要用电度表,绝不能只看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