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

楼主(2010-06-25):
我有一台美的MC-EP196电磁炉,插上电没反应,保险没烧,风扇不转,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查下开关电源有没工作

网友B:
查一下7805供电

楼主:
7805输入没有电压

网友C:
插电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滴'的一声

网友D:
保险丝烧了,打开盖,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烧了,打开盖,检查一下
楼主说了“我有一台美的MC-EP196电磁炉,插上电没反应,保险没烧,风扇不转,请问是什么问题呢?”,应该是电源块的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模块有没有开路。。

网友G:
是开关管爆了

网友H:
贴主最好能把处理结果反馈一下,大家也长点知识